请教gnd ring环形shape的问题

楼主(2023-10-27):
    请问各位前辈,allegro有没有自带的命令能做出下图围着outline的gnd ring环形shape?

gnd ring

gnd ring

网友:
两次Z-COPY内缩后可以实现,第一次内缩到铜皮层,第二次内缩到route Keepout层,然后转换成静态铜,删除禁布区

网友A:
    可以直接生成的 ,刚试了。使用shield generat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直接生成的 ,刚试了。使用shield generator

    谢谢,研究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研究出来了!!

    设置参数贴个图看看呗,还没悟透

网友:
    https://www.douyin.com/video/7112433055289183499
学习了, 这些人只说答案不说方法有点可恶!!!!

网友:
    画两个静态铜皮,再用compose shape即可转换成环形静态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