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压敏电阻的参数是怎样的?

楼主(2023-10-27):
    一、压敏电压UN: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指在规定电流下的电压值,大多数情况下用1mA直流电流通入压敏电阻器时测得的电压值;
    二、漏电流:也称等待电流,是指压敏电阻器在规定的温度和最大持续直流电压时,流过压敏电阻的电流;
    三、电压比:指压敏电阻的电流为1mA时的电压值与压敏电阻的电流为0.1mA时的电压值之比;
    四、非线性系数a值,即压比的对数之倒数;
    五、限制电压Up:广义的限制电压是指冲击电流流入压敏电阻器时,它两端的峰值。作为压敏电压器考核指标的限制电压Up,则是指波形8/20,峰值为规定值时的冲击电流流入时,压敏电阻两端电压的峰值;

    六、限压比Rp:限制电压Up与压敏电阻压敏电压之比称为限压比Rp。器件的实际限制电压应低于规定的指标值;
    七、最大持续工作电压Uac、Udc:这是指压敏电阻能够长期承受的最大交流电压有效值Uac,或最大直流电压值Udc。确定Uac的原则是:交流电压的峰值不大于压敏电压的公差下限值;
    八、通流容量:通流容量也称通流量,是指在规定的条件(规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施加标准的冲击电流)下,允许通过压敏电阻器上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值;
    九、最大能量:是指在规定的条件(规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施加标准的冲击电流)下,允许通过压敏电阻器上的最大浪涌能量;
    十、额定功率:指在一定的电流脉冲群作用下,压敏电阻器能承受的最大平均功率,能够承受是指冲击后的压敏电压与冲击前的相比不大于±10%,且不能发生目视可见的机械损伤;
    十一、静态电容量:指压敏电阻器本身固有的电容容量;
    十二、电压温度系数:指在规定的温度范围内,压敏电阻器标称电压的变化率,即在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电流保持恒定时,温度改变1℃时,压敏电阻器两端电压的相对变化;
    十三、绝缘电阻:指压敏电阻器的引出线(引脚)与电阻体绝缘表面之间的电阻值;
    十四、绝缘耐压:指压敏电阻的电极引线与其包封层表面之间所能承受的电压压敏电阻除了以上的电气特性。

网友:
    耐压值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网友(2023-12-06):
    压敏电阻的电流为1mA时的电压值与压敏电阻的电流为0.1mA时的电压值之比.

网友:
    压敏电压UN即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