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POWERSI 仿真结果的读取

楼主(2023-10-27):
    请问各位大侠,POWERSI仿真结果的1._DC.snp2._Dcfitted.snp
    3._Dcfitted_bbs.snp   ;
4.  _S.snp;
    分别是什么情况下的仿真结果?谢谢

网友:
    我是新手,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A:
    1应该是只有DC也就是直流部分,2是包含直流和交流,3不知道,4是没有直流的只有交流的,总的来说,一般2是完整包含了低频段和高频段的完整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只有DC也就是直流部分,2是包含直流和交流,3不知道,4是没有直流的只有交流的,总的来说,一般2是 ...

谢谢,不知道每一步都是加了什么

楼主:
    有高手帮忙详解一下吗?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