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19问题之十五

楼主(2023-10-29):
altium Designer 19问题之十五

设置那么多的距离规则有和作用?是按网络类别设置的吗?否则哪里有那么智能哪些是这个距离,哪些是哪个距离?如果是分类分距离规则,那这些距离规则有没有优先级?

网友:
是的,不同类的线尽量用不同的距离
例如:电源线,就需要和地线的间距大一点,

网友:
有,点上一级,你会看到前面有1,2,3。。。那就是优先级顺序。
可以调整。这个很有用,比如:
设置板上RF的地间距,
电源的地间距,
通用的地间距
差分线的地间距
等等。

同样的,其它规格如铺地形式等也是可以设置多重,不同的优先级。

网友A:
那里看优先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里看优先级

    点一下规则,有优先级 Priority

网友:
    图下面明晃晃的《优先级》三个大字的按键,

    不仅仅是线和线的间距,
器件和器件之间的距离,
器件和器件焊盘的距离,
网络和网络之间的距离,
    器件和网络之间的距离,
某个焊盘和覆铜的间距。
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