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版本迭代

楼主(2023-10-29):
    最新allegro 23版本和X都出来了,有用过的大佬吗?
能不能分享下和17.2或者16.6的不同之处或者优点?
    现在还是在用16.6和17.2,是否有往新版本更新的必要?

网友A:
    166肯定没必要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6肯定没必要用的

    是有点老了,现在主流应该到17.2了吧

网友B:
    一个工具而已,够自己用就行,没必要追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工具而已,够自己用就行,没必要追新!

    没错。有道理

网友C:
    17.4 之後,介面就有大幅的變化了,功能也增加很多 , 需要時間來適應.
新不新主要還是要跟隨客戶跟原廠 , 如果都是新的,每次都要降檔處理
那只能跟著潮流升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4 之後,介面就有大幅的變化了,功能也增加很多 , 需要時間來適應.
新不新主要還是要跟隨客戶跟原廠 , 如 ...

只能跟主流了

网友D:
    感觉现在主流是17.4版本

网友:
    想知道最新的allegro能直接跟PADS直接互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现在主流是17.4版本

    17.4好用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17.4好用不

    好用啊,我目前一直在用17.4,比16.6界面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