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仿真] ADS信号完整性仿真添加ibis模型疑问

楼主(2023-10-30):
我想将ADC的IBIS模型(AD9283查看附件https://www.edaboard.com/attachments/ad9283brs-rar.148631)导入ADS软件。但是当我使用信号完整性 - IBIS 调色板中的IBIS_IO时,出现以下错误:
"No pins associated with the 'IBIS_IO' model type could be found for the component 'AD9283'. Please select a different component."
这意味着读取引脚存在问题。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使用IBIS_I或IBIS_O部分,就不会有错误,并且会读取引脚(当然只是每个部分的输入或输出引脚)。

谁能帮我看看这个问题?
谢谢

楼主:
AD9283的ibis模型链接:https://www.edaboard.com/attachments/ad9283brs-rar.148631

网友A:
刚下载了,确实是文件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下载了,确实是文件包

啥意思?ibis文件问题么

网友:
    io类型表示Model既可以作为输入,也可以作为输出,IBIS文件中的Model不是io类型的,只有输入或输出

网友:
    好像有一个 E  PIN需要接高或接地来表示IO类型作为I还是O

网友(2024-07-04):
    你的模型Model_type可能不是IO类型的,看下ibis里怎么定义,相应在ADS里选择正确的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