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A365 skill 安装后快捷键被改了

楼主(2023-10-30):
    问题:安装最新的EDA365 之后,发现我的快捷键有两个被修改了。但是看了所有的ENV都没有问题。分析:在allegro命令栏输入:alias查看快捷键的时候发现和环境变量中的ENV是不一致的。
    目前查看过的env有:环境变量的env和安装库路径text中的ENV。两个都没有问题。

    请帮忙解答一下:alias命令中查看的env是哪个位置的?或者我应该怎么获取实际使用allegro时候的env路径?
    软件版本:allegro 22.1

楼主:
    找到原因了,EDA365 skill 的配置文件中有两默认快捷建,修改了就行了。

网友:
    楼主,EDA365 skill 的配置文件在哪呢?请问

网友A:
    FP_Skill\plugins;找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_Skill\plugins;找到了

    是它,就是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