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压敏电阻一般有什么选用原则与选项举例?

楼主(2023-10-30):
    一、压敏电阻选用原则
    压敏电阻的选用原则:瞻前顾后,符合标准,折中考虑,实验为准。
    具体来说,瞻前需考虑到:系统电压正常波动范围的上限值,故障套件下的最高暂态电压及其持续时间;冲击源的冲击电压峰值和源阻抗(或冲击电流),冲击的时间宽度及频率等。
    顾后即考虑到:被保护对象的耐压水平;被保护对象允许的压敏电阻的固有电容和阻性漏电流。
    瞻前顾后的基本要求为:在预期的冲击源的最大冲击电压下,压敏电阻的限制电压,应低于被保护对象的冲击耐压值。在系统电压正常波动范围的上限值和故障以及最高环境温度条件下,压敏电阻的预期工作寿命时间应大于设计要求值。

    压敏电阻的通流量,额定能量,功耗应大于冲击源预定的最大冲击电流,冲击能量和平均功耗,在规定条件下,压敏电阻的冲击寿命次数应大于寿命期内冲击源的冲击次数。
    在系统电压和冲击源发生超过预期值的异常情况时,压敏电阻不会起火,不会发生危及邻近元器件的爆裂,且没有导致电击的危险。压敏电阻的电容量和非线性电流对被保护对象或系统的影响,应在允许的范围内。
    符合标准即符合相关的安规测试。
    二、压敏电阻选项举例
    1、规格681选型
    (1)可承受最大持续AC电压:420Vrms;
    (2)压敏电压UN:620-680Vdc;
    (3)最大限制电压Up:1120Vdc;
    (4)被保护器件耐压极限应大于压敏限制电压Up。

    2、普通一次电源压敏选型举例
    有三种方法计算压敏电阻电压选型
    (1) AC220V输入(暂不考虑能量和耐量),设电源电压波动系数为0.8~1.3,压敏电阻器两端的最高电压可达220×1.3=286Vac;
    (2)如果输入电压范围Vin=85-264Vac,依照压敏电阻电压降额要求0.9,可知电压可达264/0.9=293 Vac;
    (3)压敏UN公式:U=1.5*Uin(值)=1.5(2^1/2 )*220V=467Vdc, 至少选471K压敏电阻;持续交流电压,300Vac, UN范围425-515Vdc。

网友:
    压敏电阻选型,一定要注意电压

网友(2023-12-06):
    压敏电阻的选用原则:瞻前顾后,符合标准,折中考虑,实验为准。

网友:
    压敏电阻瞻前顾后,符合标准,折中考虑,实验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