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票半孔设计

楼主(2023-10-30):
    板边的这种孔如何设计?一般用于小板和主板之间的焊接使用。
    把孔放在板边就可以吗?这样会报错。

网友:
    忽略不就行了

网友:
    对的,忽略就行了。

网友:
    做个全孔,中心放在分板线上,其他的交给板厂

网友:
    pin上加个通孔,然后跟制版厂说明要做邮票半孔,drc直接忽略就行

网友:
    是的,楼上正解。忽略DR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