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整时间显示方式

楼主(2023-10-30):
    1. axlCmdRegister("test",'test)        ;运行命令test

    2. procedure(
    3.         test()
    4.
    5.         time=getCurrentTime()        ;获取当前时间"Oct 26 16:40:10 2023"
    6.         ;printf("%s\n" time)
    7.
    8.         time_part=parseString(time)        ;拆分时间("Oct" "26" "16:40:10" "2023")
    9.         ;printf("%L" time_part)
    10.
    11.         ;year=cdddr(time_part)        ;取年份2023
    12.         ;printf("%L" year)
    13.
    14.         ;month_English=car(time_part)        ;取月份Oct
    15.         ;printf("%L" month_English)
    16.
    17.         ;day=cadr(time_part)        ;取日期26
    18.         ;printf("%L" day)
    19.
    20.         time_array=listToVector(time_part)        ;月time_array[0] 日time_array[1] 时time_array[2] 年time_array[3]
    21.         ;printf("%s\n" time_array[0])
    22.
    23.         time_num=stringToTime(time)
    24.         ;printf("%d" time_num)
    25.         month_num=timeToTm(time_num)->tm_mon+1        ;月份10
    26.         ;printf("%d\n" month_num)
    27.         /*
    28.         struct tm {
    29.                 int tm_sec        ;seconds after the minute: [0, 61]
    30.                 int tm_min        ;minutes after the hour: [0, 59]
    31.                 int tm_hour        ;hours after midnight: [0, 23]
    32.                 int tm_mday        ;day of the month: [1, 31]
    33.                 int tm_mon        ;month of the year: [0, 11]
    34.                 int tm_year        ;year since 1900
    35.                 int tm_wday        ;days since Sunday: [0, 6]
    36.                 int tm_yday        ;days since January: [0, 365]
    37.                 int tm_isdst        ;daylight saving time flag: <0,0,>0
    38.         }
    39.         */
    40.         sprintf(month_s "%d" month_num)        ;“10”由十进制转为字符
    41.         ;printf("%s\n" month_s)
    42.         ;printf("%s\n" type(month_s))
    43.
    44.         time=strcat(time_array[3] "-" month_s "-" time_array[1])        ;时间格式为2023-10-26
    45.         printf("%s\n" time)
    46. )

网友(点评):
我是不再用 time_part=parseString(time); timeToTm(time_num)->tm_mon+1 算"二次", 因為不知原廠筆誤是否, 在秒(tm_sec)有61秒, 所以我選擇直接"一次"轉換.

楼主:
    一次转换是指“年”和“日”都按照“月”的方式转?

网友A:
    timeToTm完了 所有数据都有了
    1. axlCmdRegister("test2",'test2)        ;运行命令test2

    2. procedure(test2()
    3. let((time time_num tm year month day)

    4.     time = getCurrentTime()
    5.     time_num = stringToTime(time)
    6.     tm = timeToTm(time_num)
    7.     year = tm->tm_year + 1900
    8.     month = tm->tm_mon + 1
    9.     day = tm->tm_mday
    10.     printf("%d-%02d-%02d\n" year month day)
    1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meToTm完了 所有数据都有了

    好吧,以前学c的时候用数组用习惯了,所以就优先考虑数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吧,以前学c的时候用数组用习惯了,所以就优先考虑数组了

    都可以的,不要太拘泥于这些细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