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辐射RE整改有哪些方法?|深圳比创达电子EMC

楼主(2023-10-31):
    辐射RE整改有哪些方法?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一、排除外界因素
    1、将被测设备关电,确认背景噪声是否满足标准要求(标准要求―电波暗室的背景噪声在限值线以下6dB);
    2、确认测试布置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二、宽带噪声抑制方法
    1、谱线问题描述:30~300MHz频段内出现宽带噪声超标,如下图:

    2、问题定位:一般由电源或地噪声辐射引起。
    3、问题整改:通过在电源线上增加去耦磁环(可开合)进行验证,如果有改善则说明和电源线有关系,采用以下整改方法。
    三、滤波器是否良好接地
    1、如果设备有一体化滤波器,检查滤波器的接地是否良好,接地线是否尽可能短;
    2、建议:金属外壳的滤波器的接地最好直接通过其外壳和地之间的大面积搭接。
    四、滤波器或滤波电路的输入输出是否隔离

    检查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线是否互相靠近。
    五、适当调整滤波器件参数
    1、适当调整X/Y电容的容值、差模电感及共模扼流圈的感量;
    2、需要注意的是:调整Y电容时要注意安全问题;
    3、改变参数可能会改善某一段的辐射,但是却会导致另外频度变差,所以需要不断的试,才能找到最好的组合。

    六、适当增大触发极上的电阻值
    1、如果设备使用开关电源,适当增大触发极上的电阻值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2、在下图中增加两个电容也可以有效减小共模开关噪声。

    七、减小开关电源内的回路面积
    开关电源板在PCB布线时一定要控制好各回路的回流面积,可以大大减小差模辐射。

    八、单层板或双层板中电源走线的处理
    增加电容为电源去耦。

    九、多层板中电源平面层的处理
    要求电源平面和地平面紧邻。

    十、电源连接器插针定义是否符合要求
    检查设备的板间电源连接器的插针定义。

    十一、非屏蔽设备内电源线的处理
    在电源线上套磁环进行比对验证,以后可以通过在单板上增加共模电感来实现,或者在电缆上注塑磁环。

    十二、结构屏蔽设备的电源线处理
    图中的L长度有要求。

    十三、结构屏蔽设备的孔缝泄漏
    1、屏蔽设备内部,孔缝附近是否有干扰源;
    2、结构件搭接处是否喷有绝缘漆,采用砂布将绝缘漆擦掉,作比较试验。
    十四、系统接地线同样可能引起宽带噪声
    检查接地螺钉是否喷有绝缘漆。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辐射RE整改有哪些方法都有一定了解了吧,有疑问和有不懂的想了解可以随时咨询深圳比创达这边。今天就先说到这,下次给各位讲解些别的内容,咱们下回见啦!也可以关注我司wx公众平台:深圳比创达EMC
    以上就是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小编给您们介绍的辐射RE整改有哪些方法的内容,希望大家看后有所帮助!
    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EMC电磁兼容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高效最专业的EMC一站式解决方案,业务范围覆盖EMC元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EMC设计和整改。

网友:
    多种信号之间的干扰,可以用抑制电路来绝决。

网友(2023-12-07):
    辐射RE整改确认测试布置是否满足标准要求。

网友:
    辐射RE整改测试布置满足标准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