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DDR4 ODT的问题

楼主(2023-10-31):
    我现在也遇到了一个问题,DDR4的qds用不带odt的模型仿真,波形有点问题,最后选用了240欧姆的odt,波形才有改善,其他阻值的都不行,50欧的数据线端接为什么是240欧呢,不应该是和信号线阻抗一致才有效吗?

网友:
    一般就用按手册上的要求去接
    但是实际PCB上可能走线,电源,地有影响,把阻值适当的调整

网友:
    是不是并联颗粒比较多,并联成50欧左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