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传导CE整改?CE传导发射整改?

楼主(2023-11-01):
    电源线传导发射是将电源线及其回流线作为被测对象,以保证电源线上的传导发射不超过规定的限值,防止其通过耦合途径干扰相邻电缆网络或系统的工作。传导发射(CE)测试,通常称为骚扰电压测试,只要涉及到带电源线的产品,包括很多DC的电源产品。
    另外,信号/控制线在很多标准中有CE传导发射的要求,通常用骚扰电压或骚扰电流的限值来表示,灯具中的插入损耗测试(直接用dB表示)也属于传导测试的范畴。那么传导CE整改?CE传导发射整改?接下来就跟着深圳比创达电子EMC小编一起来看下吧!

    一、传导CE整改寻找干扰源的方法
    1、近场法:黄金搭档,频谱分析仪+近场探头。探头找到就知道干扰源在哪里;
    2、排除方法:关负载,关软件,断线,通过排除找到源头;
    3、模拟法:通过模拟找到源头;
    4、还有一招是根据测试频谱来判断,比如凸起的通常是电源,降压和升压。比如有毛刺的可以按频率检查。
    二、通过CE传导发射测试的整改措施
    1、电源线上安装高频性能良好,应符合要求的滤波器,Y电容的漏电流应符合要求;
    2、滤波器安装在金属机箱的电源插座面板上或处,短接地,直接接在接地端子上,一个平面接地良好。滤波器的输入输出线严禁交叉,严禁长距离并行运行;
    3、电源网络接地良好;
    4、在电源插件处安装磁环,进行高频滤波;
    5、安装隔离变压器。
    CE传导发射的过量主要是由电源线上的过量辐射引起的,输入电源不应与防雷、滤波和隔离的电源出现交叉,滤波器应保证良好接地。CE传导和走线有很大关系,导线之间的干扰是主要原因。测试时,要特别注意设备的配线。

网友:
    在工作现场一定要找到干扰源

网友:
    测试中寻找干扰源,这是一个老问题了,除了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欲知什么方法,下回再一一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