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10G差分线的布线长度

楼主(2023-11-01):
    FPGA到光模块的10G差分线,长度控制在多少比较合适呢?或者是说信号传播时延最多不能超过多少?板材选用的是高TG板材TU-872 SLK,介电常数为3.5,经计算在这种板材的中的信号速度为158ps/inch。

网友:
    长度不是固定的。首先你要明确这个信号的插损是多少。然后根据目前的材料仿真看一下,多少线长能保证这个指标。如果机构设计不能保证这个线长,那你们得换材料。因为线长这个因素是由机构的定位决定了你的实际长度是多少的。

网友:
    高速信号的PCB设计主要考虑链路的阻抗、损耗,长度尽量短,从经验上来看,TU-872 SLK可以满足板级10G速率的信号设计

网友(点评):
還有IC產生信號的功率.

网友A:
    参考IEEE 802.3协议规范中对插损的要求;根据单板的布局,大概能知道FPGA到光模块的最大走线长度;插损约束要求有了,就能确定什么板材合适;

楼主(2024-01-03):
引用 网友A:
参考IEEE 802.3协议规范中对插损的要求;根据单板的布局,大概能知道FPGA到光模块的最大走线长度;插损约束 ...

知道插损值,如何估算走线长度和板材呢?如果不做仿真的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知道插损值,如何估算走线长度和板材呢?如果不做仿真的话

那至少得知道:每种板材对应的走线单位插损值(db/inch) ,比如:FR4大概 1dB/inch@5.15625G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至少得知道:每种板材对应的走线单位插损值(db/inch) ,比如:FR4大概 1dB/inch@5.15625GHz

    板材损耗因子为0.008(10GHZ情况下),可以算出来插损是多少dB/inch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板材损耗因子为0.008(10GHZ情况下),可以算出来插损是多少dB/inch吗?

查了资料,说是损耗主要由导线损耗和介质损耗引起,分别有个计算公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至少得知道:每种板材对应的走线单位插损值(db/inch) ,比如:FR4大概 1dB/inch@5.15625GHz

    走线长度为6.845inch,阻抗为100,线宽4.1mil,所用板材(TU872)介电系数为3.5,损耗因子为0.008,信号频率10G
根据相关公式估算了一下:
    导线引起的总衰减为:6.845*36/(4.1*100)*3.162=1.899dB
介质引起的总衰减为:6.845*2.3*10*0.008*1.87=2.356dB
    共4.255dB
    要求信号线插损为:-8dB
    故走线长度和所用板材满足要求。
不知我这样分析对不对?请指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线长度为6.845inch,阻抗为100,线宽4.1mil,所用板材(TU872)介电系数为3.5,损耗因子为0.008,信号频 ...

    能仿为啥要计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仿为啥要计算呢

不会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