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移动导入dxf的2d线很卡

楼主(2023-11-01):
pad移动导入dxf的(LOGO文件)2d线很卡该怎么做

网友:
    别的工程是不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2D线数量如果很多的话,软件运算量会很大

网友:
    在CAD里面把多余的线条,文字删除,只留关键的线条,导入后合并完再移动也会好些。

网友(2024-01-11):
    把捕捉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