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丝印如何处理PACKAGE GEOMETRY和REF DES等层的silkscreen?

楼主(2023-11-02):
allegro中package geometry和REF DES等层都有silkscreen,并且每层的silkscreen中都有元件的位号,有时调元件的信号丝印时不知道调哪个?并且,在板面上显示的也是乱七八糟的。特别当心,如果只调package GEOMETRY层的位号,又怕出板时没有了位号。如果都调又觉得好麻烦。

网友:
    你调哪一层,出板的时候就设置那一层就可以了。

网友A:
    GERBER出哪一层,就调哪一层。其它的隐藏。

网友B:
    PKG SILKSCREEN是元器件的丝印外框,REFDES SILKSCREEN是元器件的位号,出制板文件时这两个层都需要

楼主:
    我的文件中PKG SIKSCREEN中也有REFDES SILKSCREEN. 好烦的。我想可能是从AD导入进来的文件所致。谢谢回复。

网友C:
    建的封装有问题,正常的封装是REF DES放置元件的位号,而package geometry用来标引脚的编号和用来画封装的丝印线等。只需修改封装或者在光绘文件丝印层里在PACKAGE GEOMETRY和REF DES之间选择任意其中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位号建在REF DES  silkscreen层,养成个习惯

网友:
    我的习惯是 package geometry silkscreen是器件丝印外框和一些自己新增的串口标识字符等,REF DES silkscreen就只放置元件位号,板名放置在Board Geometry silkscreen 中

网友:
    用EDA365的丝印调整工具,一键设置方向和位置就好了。

网友D:
我想問各位在學習Allegro 時,建零件時是誰教的? 怎麼觀念亂七八糟的.
我來說明一下. 建零件時我們會擺放Ref.Des , Device 和Value 至少這三個基本的Lable 在Assembly 的圖層上.
其中還會重複擺放Ref.Des在 Silkscreen的圖層上.
為何要這樣做?
因為後面出圖要看的人有組裝線的工程師和PCB返修的維修工程師. PCB廠不需要看.
因此比較特殊的是Ref.Des , Device 和Value 原則上在Assenbly 的圖層上是放在零件的圖框裡面.
而擺放Ref.Des在 Silkscreen的圖層是放在零件圖框外面.
這個差異是, 板子上零件很多, 如果把文字放在零件外部會和旁邊的零件搞混, 看不出誰是誰的. 因此要給組裝線看的資料是要由 Assembly 層來帶出.

另外還有負責PCB回修的工程師在找零件時因為零件已經上件了, 如果你的Ref.Des是放在零件的圖框資料裡面那就會被零件本體蓋住而找不到.
因此他們需要的是放在零件圖框外部的Ref.Des . 這也是我們會調位置的資料.
這些資料是看你當下想看什麼再顯示出該資料來, 沒有人叫你全開出來啊!
出Gerber 時是使用Silkscreen的圖層資料, 不會去使用Assembly 的圖層.

网友:
引用 网友A:
    GERBER出哪一层,就调哪一层。其它的隐藏。

跟Gerber沒有絕對關係

网友D:
引用 网友B:
PKG SILKSCREEN是元器件的丝印外框,REFDES SILKSCREEN是元器件的位号,出制板文件时这两个层都需要

    請問有PKG SILKSCREEN這個層面嗎? 應該是PACKAGE GEOMETRY 的 Silkscreen_Top / Bottom 和 Assembly_Top / Bottom

网友:
引用 网友D:
請問有PKG SILKSCREEN這個層面嗎? 應該是PACKAGE GEOMETRY 的 Silkscreen_Top / Bottom 和 Assembly_Top  ...

PKG就是PACKAGE GEOMETRY的缩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的封装有问题,正常的封装是REF DES放置元件的位号,而package geometry用来标引脚的编号和用来画封装的 ...

谢谢回复。是的,是封装的问题。主要是我的封装是从AD导入的,而AD的位号一般是在silktop层,导入后好像就到PACKAGE silk层了。有时不注意,就出来了两个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問各位在學習Allegro 時,建零件時是誰教的? 怎麼觀念亂七八糟的.
我來說明一下. 建零件時我們會 ...

谢谢教导!这样做确定有很多好处。但在设计时也是比较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想問各位在學習Allegro 時,建零件時是誰教的? 怎麼觀念亂七八糟的.
我來說明一下. 建零件時我們會 ...

想请教下:device在封装制作时放什么内容?谢谢!

网友:
    首先,封装你要规范。其次,你调整的是哪一层出文件就加那一层到字符层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