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楼主(2023-11-02):
    最近剛換新電腦,從WIN7 變成 WIN10
    卻發現之前在WIN7 可以使用的 skill , 到WIN10就無法使用了
    想請問~~有解決的方法?

    謝謝

    WIN 7

    WIN 7

    WIN 10

    WIN 10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奇怪,我一直用一个系统,没有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楼主:
    已經解決16.6 在WIN10下無法解決的問題了 , 想請問目前是否不支援 cadence pcb 2022 呢 ?
    謝謝 ~~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的?我也有很多skill在16.5+win7能用,但在16.6+win10就不能用的

网友:
    可能有这种情况

网友:
    怎么没说解决的方法

网友(2024-04-18):
    試試看手動回復舊版 Windows IME
    步驟1.開啟輸入法設定畫面後,點選最上方的「一般」選項
    步驟2.往下捲動頁面找到「相容性」區塊,按一下「使用舊版的XXXX」開關。
    步驟3.Windows 會詢問使用者是否要變更 IME 版本,點「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