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载检测和接触感知电路的原理(没看懂)

楼主(2023-11-02):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首先我想跟楼主说的是,你贴的接触感知原理图它真的能工作吗?运放是但电源供电,而你的输入没有偏置电压,这样按道理来说就是输出会一直是地。还有就是你输入那里100K对510欧分压,这种比值也就是说进来的信号是原来的200分之一基本上没信号能进的来。

网友:
    核心是运放的使用。电路原理分析是一样的
区别是控制检测电路是一开始有负载,后面没有,可以认为运放输入从高到低。
    电极接触检测是一开始没有负载,后面有负载,可以认为是运放输入从低到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   要怎么改善呢   目的是把信号的电压和电流的相位差检测出来

首先就像之前说的输入信号串联分压得问题,这个需要调整R38跟R37得比值才能得到一个合适大小得电压信号,而这个电压信号应该是个交流信号,因为没有信号源不知道经过二极管后是否会整出相应得一个直流电压再叠加正半周信号,如果有这个直流电压刚好又能够给缘分提供直流偏置,那么直流偏置问题就不存在,当然还是建议在同向端提供个半电压会好点,这样你可以获得最大得信号幅度。还有aarom大师说的单位增益问题,需要在输出串电阻否则运放容易自激振荡会影响输出而且运放也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