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Allegro里面有查看铜皮走线阻值(resistance)的功能吗?

楼主(2023-11-03):
请教下,allegro里面有查看铜皮走线阻值(resistance)的功能吗?不是阻抗(impendan哦, 在哪里可以看到呢?

网友A:
这个有的 需要你设定好stacke DF DK

网友:
    其實都一樣, 因為顯示阻抗時同時也會顯示出電阻, 電感和電容量
前提是你的Xsection裡面的材料 , 材料系數及厚度要正確. 這樣顯示出來才會正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的 需要你设定好stacke DF DK

    電阻值跟 DK , DF 有啥關係? 只有電導係數和銅厚才是決定電阻值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