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edition 原理图和PCB无法cross probing

楼主(2023-11-03):
    Designer原理图无法选中cross probing,因此也无法和PCB实现交叉探测。
    有没有朋友遇到过?

楼主:
    增加动画,插入的图片不会动

网友A:
    勾上Cross Probin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上Cross Probing

问题就是:勾不上。
鼠标点击没有反应,正常情况下应该在前边出现一个 √ 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问题就是:勾不上。
    鼠标点击没有反应,正常情况下应该在前边出现一个 √ 的

重装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装软件

重装过两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装过两遍了

    卸载干净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