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FPC为何贴了电磁膜信号反而变差了?

楼主(2023-11-03):
有知道的大佬解答下吗?谢谢

网友:
先要找见干扰源

网友:
电磁膜分二层结构和三层结构两种,区别如下:
(1)二层结构:为导电胶型,一般会掺入导电性较好的银离子,优点是可快速吸收电磁膜,但反射性不太好,在设计时需要在地铜对应的阻焊层增加开窗,使电磁膜接地,适用于高速信号及对屏蔽性能要求较高的产品上。
(2)三层结构:有一层很薄的铜箔层,因铜箔层致密性较高,具有较好的反射效果,但铜导电性没有银离子好,适用于低频及只要求减少外部电磁波干扰的产品上,也可以用传统的导电胶布来代替。
综上所述,高频及屏蔽性能要求较高产品建议用二层结构,且一定要设计接地开窗,要不然就可能会出现贴了电磁膜反而信号更差的情况,如果是低频或只是防止外部干扰,就可以用三层结构或普通的导电胶布,有不了解的也可以咨询嘉立创FPC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