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提取S参数时,Port 设置失败

楼主(2023-11-03):
使用Sigrity PI 在提取共模电感到IC的传输线的s参数时,走到生成端口这一步时,发现共模电感的四个端口,无法自动生成port,报错如图

手动设置后,也因为没有Negative Terminal 无法 enable Ports

求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要加一个参考ref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加一个参考ref

请问具体怎么操作呀,尝试在PIN Based界面上操作但是还是添加不上

网友:
你这创建port没有参考啊,没勾选GND网络吧

网友B:
    拆差分-> 合并线->做差分->赋器件模型->生成port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差分-> 合并线->做差分->赋器件模型->生成port

    请问这个操作在哪个环境下操作设置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