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实现堆栈和队列详解

楼主(2023-11-03):
python实现堆栈

堆栈是一个后进先出的数据结构,其工作方式就像一堆汽车排队进去一个死胡同里面,最先进去的一定是最后出来。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类,用列表来存放栈中元素的信息,利用列表的append()和pop()方法可以实现栈的出栈pop和入栈push的操作,list.append(obj)意思是向列表添加一个对象obj,list.pop(index=-1)意思是删除指定位置的对象,默认是最后一个对象,也就是说list.pop(),是删除列表中下标最大的元素。可先将Stack类写入文件stack.py,在其它程序文件中使用from stack import Stack,然后就可以使用堆栈了。

stack.py的程序:

代码如下:

class Stack():

    def __init__(self,size):

        self.size=size

        self.stack=[]

        self.top=-1

    def push(self,ele):  #入栈之前检查栈是否已满

        if self.isfull():

            raise exception("out of range")

        else:

            self.stack.append(ele)

            self.top=self.top+1

    def pop(self):             # 出栈之前检查栈是否为空

        if self.isempty():

            raise exception("stack is empty")

        else:

            self.top=self.top-1

            return self.stack.pop()

    def isfull(self):

        return self.top+1==self.size

    def isempty(self):

        return self.top==-1

再写一个程序文件,stacktest.py 使用栈,内容如下:

代码如下:

#!/usr/bin/python

from stack import Stack

s=Stack(20)

for i in range(3):

    s.push(i)

s.pop()

print s.isempty()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30995665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34351110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3686768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4064256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4399801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46514596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4858552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67066682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72519272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76294145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8090788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83424472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85521613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87199337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89270272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91393645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93490800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9556172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098523957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0020169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05208630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11500088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1572060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19914909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2327035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2704522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2914239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31658961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33756113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3801358532740

python 实现队列

队列是一种先进先出的数据类型,它的跟踪原理类似于在超市收银处排队,队列里的的第一个人首先接受服务,新的元素通过入队的方式添加到队列的末尾,而出队就是将队列的头元素删除。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类,用列表来存放栈中元素的信息,利用列表的append()和pop()方法可以实现队列的入队enqueue和出队dequeue的操作,上面栈一个元素每次出去是列表的最后一个,直接用list.pop()出栈,而出队列每次是第一个,所以要用list.pop(0)出队列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5949251628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595302649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5957220776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5960156809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599203349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599580836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0839130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10068994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11327289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1261181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1384389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2561417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2687243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2813076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29389064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3062112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44907962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4614001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4742457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48682864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709126637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72590377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74241854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75526358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76758457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8724420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90625871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9311625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097336768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61002465341

代码如下:

class Queue():

    def __init__(self,size):

        self.size=size;

        self.front=-1;

        self.rear=-1;

        self.queue=[];

    def enqueue(self,ele):  #入队操作

        if self.isfull():

            raise exception("queue is full");

        else:

            self.queue.append(ele)

            self.rear=self.rear+1

    def dequeue(self):      #出队操作

        if self.isempty():

            raise exception("queue is empty")

        else:

            self.front=self.front+1

            return self.queue[self.front]

    def isfull(self):

        return self.rear-self.front+1==self.size

    def isempty(self):

        return self.front==self.rear

q=Queue(10);

for i in range(3):

    q.enqueue(i)

print q.dequeue()

print q.isempty()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6002985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62127006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63830943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6550861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7138063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72638928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7387101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75129318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77252669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9232595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9358423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94868771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9652025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397778564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04908888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19615133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27584355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430770628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45174176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46458741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48555849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49787973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51465640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53562782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55240507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56944448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58622204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61112557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62397057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636553351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648874040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657525363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674040074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686623056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699206002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711788669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724371645
weibo.com/ttarticle/p/show?id=23094049640447833541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