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做过触控笔不?为了做得更薄和节约成本,把typec座子省掉,直接把typec的充电...

楼主(2023-11-04):
谁有做过触控笔不?为了做得更薄和节约成本,把typec座子省掉,直接把typec的充电接触点画在pcb板上。typec的位置pcb凸出来一点,然后typec线直接插入板子。这样确实可以做的更薄。有typec座子触点内部间距的封装,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致親愛的天才先生.

    1.假如可行就不會出沉板式type-c座了. (難道廠商和設計的都是傻子嗎??)
    ...

聴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
    學習了!

网友:
    给你一个参考,

网友(2024-02-23):
    可靠性不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