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llegro检查定位孔位置与结构文件是否对齐的skill

楼主(2023-11-05):
如题,哪位大佬有自动检查pcb中定位孔的位置是否与结构工程师给的文件(已经转换到outline层了)位置是否对齐的skill,感谢感谢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网友:
    这个做起来比较简单,就是一个坐标比较,但没有必要,因为一般放好后就锁定就行。

楼主:
    大佬能写一下么?感谢????正常情况来说的话,放好后锁定,但有时候误操作的话,自己又不知道,这样会造成的后果很严重。。。

楼主:
    哪位大佬能写一个呢?可以直接说出比较的结果:如果对不齐的话,就把坐标输出出来,如果全部对齐则输出成功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不如找人定制 感觉不是一个通用的功能。

楼主:
    大佬能做么?

网友:
    想要就付费找人定制一个。这也不是啥必要和比较通用实用的功能,有的是多办法能避免错误。

网友:
要在别人回复的下面回复,你这样回复别人怎么能看到

网友:
    要在别人回复的下面回复,你这样回复别人怎么能看到

    顶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受益匪浅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受益匪浅

非翘首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受益匪浅

非翘首以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受益匪浅

非翘首以

仁者见仁 智者见智

第四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精彩回复1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精彩回复2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精彩回复3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精彩回复2

精彩回复4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时候pcb中的定位孔的位置可能会误操作移动,导致与结构文件对不上,肉眼检查很可能漏看,能否有自动检查并输出结果的skill呢?

真棒????

网友:
要在别人回复的下面回复,你这样回复别人怎么能看到

顶一下

顶两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