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有一个元件不知道为啥无法移动了。

楼主(2023-11-05):
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移动不了了,出现下面的提示:Moving U4000 / INAND_EMMC_153_2L_BGA153_13RX11 / BGA153_13RX11R5X0R9_2L.
W- (SPMHA1-313): Connect record was not found.
No element found.
有朋友知道这是个什么情况吗?
先谢为敬!

网友A:
    删了,重新再放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删了,重新再放一遍

    删不掉,中间有一会时间又可以了,现在又不行了,不知道啥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依我幫老婆解同樣問題的經驗.

    百分之99是鎖 net 或 線段.......就解鎖啊.(鎖線, 在MOVE時相關零件是 ...

    不是这个原车,我问完之后后面又可以移了,现在又不能移了

楼主:
    原来是这个原因:
ERROR IN VERTICAL LINE SEGMENT (-147.86 1058.58) - (-147.86 1058.58)
      class = ETCH
      subclass = TOP
ARNING(SPMHA1-108): Illegal line segment ... end points.
   Error was fixe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如上所言.

假如不是就 DB Doctor 一下.

网友:
    在原理图里面把这个物料的相关网络改一下名字 在导入一下

网友:
    unfix all试一下

网友:
    软件bug吧,不行就重新打个新的补丁试试

网友:
    太简单了,发给我,我给你删除,

网友:
    是不是有用过partition,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的,可以删除partition,然后再试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