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的含义

楼主(2023-11-06):
PCB分为单面板、双面板、多层板,这种分类是根据层数来的,当电路变得复杂时,pcb板的布线密度增加,同样面积的pcb一层已经无法容纳过多的电路线,所以要给pcb板加工,加上两层三层甚至更多的层数,pcb板的层与层之间用导电孔连接达到导通的目的,是整个pcb电路板通电正常运作。
           我们看到pcb有几个信号层,简称是铜皮。但是我们看到的pcb不是整块铜皮,而是上面布满线路,这些线路是用化学方法把原始的一层铜皮中多余出来的部分蚀刻掉,只留下我们要SMT贴片加工的线路。
           由于pcb电路板要达到一个客户要求的性能,就必须把pcb的层数扩大到两层以上,所以很多的pcb厂家就出了多层线路板的双面板。层数越多制造就越复杂。由于把两层或者更多层数的pcb板加工到一起,彼此堆叠到一起,pcb板之间设定好相互连接。简单的制作流程是:开料--内层线路--内层蚀刻--棕化--压板--钻孔---PTH/板电--外层图形--电镍金或者锡--外层蚀刻--QC--ET--锣板--QA--出货。
          多层板的一般投入使用于专业的电子装备当中,例如军工,汽车,特别是在pcb超负荷的情况下,只能使用多基板来散热增大空间和重量的减轻。
          pcb板的层分为阻焊层和助焊层,还有信号层、SMD贴片层、禁止布线层、钻孔层。助焊层是smt贴片加工时要用到的,是用来开钢网漏锡用的。大多数看到的pcb都是绿油,是因为绿油是允许焊接,没有组焊层区域都要上绿油

网友:
双面板价格合适,

网友:
    专业生产PCB单双面板,四层板,最快8小时出货  4层板可做24加急出货
批量可做,样板最快可做8H 12H 24H 48H 72H 96H加急出货   电话微信同号134107978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