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1mm线宽通过电流的经验值约为1A的由来

楼主(2023-11-06):
  按照IPC标准计算,1mm线宽,1oz铜厚,在温升10℃时,计算得出的载流量大约是2.3A,为什么经验值又说“1mm线宽通过电流的经验值约为1A”,这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这是因为,
    PCB板的铜箔厚度为35um来算,线宽为1mm时,那末线条的横切面的面积为0.035平方毫米,通常电流密度在20A/平方毫米到30A/平方毫米之间,以30A/平方毫米计算,载流量=0.035平方毫米×30A/平方毫米=1.05A,所以,每毫米线宽可以流过将近1A电流。

网友:
    1mm线宽通过电流的经验值约为1A,在IPC2152修正下,温升1度算出来的。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

网友(点评):
重點是要依什麼法規的規則.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加长度等条件就是耍流氓

网友:
    在PI仿真里我们是按62A,铜箔厚度为35um,线宽为1mm来算。

网友(2023-12-17):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加长度等条件就是耍流氓

请问这是什么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