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为啥Power DC 仿IR Drop不同的电压电流跑出来的结果不一样?

楼主(2023-11-06):
用Power DC设置不同的VRM的电压和Sink的电流,为什么算出来的DCR差别这么大呢?按理说阻抗应该是不变的吧

网友:
    能不能截个图?

楼主:
    感谢回复,Vdrop会随着电压电流不同而变化,阻抗应该不变,但是设置不同电压和电流仿出来的阻抗结果不一样

网友:
    是不是哪里设置不对,一般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