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辐射骚扰整改思路及方法:辐射超标与问题定位?|深圳比创达电子EMC

楼主(2023-11-06):
    辐射骚扰整改思路及方法:辐射超标与问题定位?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某产品首次EMC测试时,辐射、静电、浪涌均失败。本篇文章就“辐射超标与问题定位”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一、辐射超标
    50MHz 、100MHz 、130MHz 、200MHz,4个频点明显超标,其中130MHz 左右最明显,超出 19dB;后将电路板仅仅保留开关电源部分,150MHz 附近超标严重,下图为垂直位置的辐射(因为整个实验过程中垂直位置整体结果较水平要差,因此全文仅针对垂直位置的辐射结果进行阐述)。

    二、问题定位
    从频率上来看,辐射源不可能是射频模块以及后级 LDO 电路, 纵览整个电路系统各个 电路功能的工作频率,只可能是 mcu 的 8MHz 晶振以及前级开关电源造成的。
    在检测机构辐射测试超标后,第一时间将射频模块、MCU 及其外围(包括晶振) 全部 停止供电,仍然超标,至此可以确认是开关电源导致的辐射问题。
    回到实验室, 重点寻找辐射的来源,利用示波器的探头可以快速扫描板上辐射严重的区 域,如下图所示:

    图1 简易探测环原理
    将鳄鱼夹夹至探头探针,便形成了一个探测环, 将探测环缓慢地在PCB板上方1~2cm附近移动,如 果某处存在高频干扰,则会在附近形成变化的磁力线分布,磁力线穿过探测环便形成了磁通, 变化的磁通将 会在环上形成感应电压。
    此时,将示波器设置为“余辉”模式,若某处辐射强烈,则会将波形抬高,利用这 种方法找出波形最高时对应的探测位置。当然,也可自行绕制一个多匝空心线圈以提高灵敏度。
    上图出自《High-Speed Digital Design》Measurement Techniques 章节的第 87 页, 该章节本意是用于说明为什么测量电源纹波时不能使用鳄鱼夹,而在本案例中, 反其道而行之, 故意让探头收集更多的噪声以更快发现干扰源。
    通过这种简单的办法,很快发现开关电源芯片上方的辐射最为强烈,与其紧挨的器件是一颗肖特基二极管,即续流二极管。由于 MOS 管集成在开关电源芯片内部,无法测量到 MOS 管的开关波形,因此可以测量续流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波形:

    图2 BUCK续流二极管位置

    图3 续流二极管两端的电压振铃 (MOS 导通时)
    图3红圈内的振铃明显有“过冲”现象,将这部分波形展开,发现其振荡频率恰好为122MHz,如图4所示,这与152MHz 超标频点非常接近!进一步分析可以知道,这个振铃是由于二极管的反向恢复引起的, 要想消除这个电压振铃,最简单的办法是在D2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

    图4 续流二极管电压振铃频率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辐射骚扰整改思路及方法:辐射超标与问题定位都有一定了解了吧,有疑问和有不懂的想了解可以随时咨询深圳比创达这边。今天就先说到这,下次给各位讲解些别的内容,咱们下回见啦!也可以关注我司wx公众平台:深圳比创达EMC!
    以上就是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小编给您们介绍的辐射骚扰整改思路及方法:辐射超标与问题定位的内容,希望大家看后有所帮助!
    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12年,总部位于深圳市龙岗区,成立至今一直专注于EMC电磁兼容领域,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最高效最专业的EMC一站式解决方案,业务范围覆盖EMC元件的研发、生产、销售及EMC设计和整改。

网友:
    D2两端并联RC吸收电路会影响效率哦,修改BUCK芯片回路的距离比较靠谱

网友:
    这个芯片我用过,只是我用的电感你6.8uh小,电容用的比你大,没出现你说的这些问题。

网友(2023-12-07):
    从频率上来看,辐射源不可能是射频模块以及后级 LDO 电路, 纵览整个电路系统各个 电路功能的工作频率,只可能是 mcu 的 8MHz 晶振以及前级开关电源造成的。

网友:
    从频率上来看,辐射源不可能是射频模块以及后级 LDO 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