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辐射骚扰整改思路及方法:参数选择与解决之道?

楼主(2023-11-07):
    辐射骚扰整改思路及方法:参数选择与解决之道?相信不少人是有疑问的,今天深圳市比创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就跟大家解答一下!
    某产品首次EMC测试时,辐射、静电、浪涌均失败。本篇文章就“参数选择与解决之道”问题进行详细讨论。
    一、参数选择
    经过不断尝试,选择了2200pF+10Ω的组合(实验结果表明,电容越大,电压尖峰越低,但是图3中绿色箭头标示的电压下降斜坡也会越平缓,同时紧跟其后的谐振波形周期数也会越少,这是因为LC谐振频率 f 反比于C值,至于这个谐振则属于轻载时的正常现象)。
    这里要特别注意电阻 R 的功率选取,若电阻额定功率太小则其会被烧毁,最简单的办法是先用1206 的 10Ω电阻应用在电路中,随后用示波器测量R两端的电压波形,调出波形的RMS电压,用这个电压VRMS 计算出电阻R的功率P=V2RMS/R。
    在本案例中,VRMS约为1V,则电阻功率为 0.1W,稳妥起见,降额50%,则至少需要0.2W,因此最终选择了1210封装的电阻。
    图1、图2分别示出了重载和轻载时的续流二极管电压波形,不难发现,通过增加RC吸收电路,已经完全解决了电压振铃问题,图7即为上升尖峰展开波形, 可以发现已经没有振荡发生。

    图1 重载时的续流二极管电压波形

    图2 轻载时的续流二极管电压波形

    图3 续流二极管的电压上升波形 (MOS 管导通时)
    二、解决之道
    基于上面的实验结果,并不能认为辐射超标问题已经解决,影响辐射测试结果的因素很多,因此整改手段不能仅有一个,在前往检测机构之前,必须有多种方案可供选择才不至于无功而返。
    ①RC吸收
    显然,RC吸收电路可以在源头上遏制辐射的产生, 对测试结果有积极的作用。
    ②磁环
    将磁环套于电源线上,对比前后的测试结果可以快速验证此辐射是否属于共模辐射,这种方法是在共模电压/电流的传播路径上制造障碍以及消耗能量。
    ③共模电感
    最初设计电源输入级时,并未加入共模电感,一是产品没有EMC认证方面的需求,二是为了节省成本,然而后期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因此不得不解决辐射超标的问题,但此时 PCB 已无多余空间用于安装共模电感,怎么办?
    在不确定共模电感究竟能带来多大改善的情况下,贸然改板断然是不合适的。为此,自制了一个EMI滤波器,如图8所示,为了使连接可靠,特意加上了一个DC圆头用于与产品电源接口对接,最后将电源线通过鳄鱼夹夹至TP5和TP6即可。

    图4 自制的输入滤波器
    ④差模电感
    外接一个由差模电感组成的EMI滤波器,此滤波器主要用于减小差模辐射。和图8类似,差模电感滤波器的原理图和实物与共模电感相差无几,唯一的区别是 L2使用了两个分立的电感代替。
    综上所述,相信通过本文的描述,各位对辐射骚扰整改思路及方法:参数选择与解决之道都有一定了解了吧,有疑问和有不懂的想了解可以随时咨询深圳比创达这边。今天就先说到这,下次给各位讲解些别的内容,咱们下回见啦!

网友:
    之前的产品,在10MHZ方波信号,上升沿有有很大的过冲,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网友(2023-12-07):
    最简单的办法是先用1206 的 10Ω电阻应用在电路中,随后用示波器测量R两端的电压波形,调出波形的RMS电压,用这个电压VRMS 计算出电阻R的功率P=V2RMS/R。

网友:
    电压VRMS 计算出电阻R的功率P=V2RMS/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