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等长问题请教

楼主(2023-11-07):
在做pads ROUTER差分等长走线时遇到一个问题

这两条线明明都已经走完了,为什么上面还会有一个“未布线长度”?这个如何解决,谢谢!

PADS

PADS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会不会是差分对没有设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有遇到过
会不会是差分对没有设置好

您好!我这个板子,8组差分对,一部分有这个问题,一部分没有,所以很困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好!我这个板子,8组差分对,一部分有这个问题,一部分没有,所以很困惑。

有没有可能是是有一部部分附了模型,有一部分阻容没有模型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是有一部部分附了模型,有一部分阻容没有模型导致的

可以具体讲讲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是是有一部部分附了模型,有一部分阻容没有模型导致的

可以具体讲讲吗?谢谢!

    有时候绕等长的信号线上会串电阻或者电容,一般情况下电阻都要做一个模型,这个模型的作用就是相当于把这个电阻做成了导线,做过模型的网络显示是xnet,没做过模型的信号网络显示net你可以在规则中看看有没有

楼主:
    应该没有模型,我们从来没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删掉重拉

我删掉重新拉线的时候,发现,系统已经默认了一个线长,比如说这里是1323mil,但我走完这条线,实际上用不了只要1200mil,这多出来的,就成了“未布线长度”,这个默认的长度要怎么修改?谢谢!

网友:
    专业生产单双面板,四层板,最快8小时出货  4层板可做24加急出货
批量可做,样板最快可做8H 12H 24H 48H 72H 96H加急出货   电话微信同号19876163190

网友(2023-12-29):
    没连到端点

网友:
    会不会是电阻两端的网络没有关联?

网友:
    回到 pads layout里面看看会不会报错,在Pads layout中用QL查看线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