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FV和树脂塞孔是同一类工艺?还是有比较大区别?

楼主(2023-11-07):
    麻烦问问大家,POFV工艺是不是就是树脂塞孔,我们制版加工和工厂沟通的时候说的树脂塞孔是不是就是POFV,如果不是有什么区别,谢谢大家

网友:
    专业生产PCB单双面板,四层板,最快8小时出货  4层板可做24加急出货 批量可做,样板最快可做8H 12H 24H 48H 72H 96H加急出货   电话微信同号1987616319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树脂塞孔 = 單純树脂塞孔.

谢谢,但好像树脂塞孔工艺塞完孔后也有电镀同这个步骤呢,还是说作用不一样?

网友(点评):
树脂塞孔工艺, 只是形容中間塞孔"物質", 不包括电镀.

网友:
    如果要求POFV是树脂塞孔后必须要电镀填平,如果只要求树脂塞孔就是单纯的树脂塞

网友B:
    POFV=plating over filled via 意思就是树脂塞孔磨平以后再电镀盖帽铜(CAP plating)
    VIPPO = via in pad plating over 指的是带过孔的焊盘,这种焊盘必须是树脂塞孔后电镀,焊盘才是一个完整的焊盘
简单的说,POFV = VIPPO, 严格意义上来说,VIPPO指的是焊盘(SMT),POFV泛指树脂塞孔后电镀盖帽铜这一类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FV=plating over filled via 意思就是树脂塞孔磨平以后再电镀盖帽铜(CAP plating)
VIPPO = via in pad ...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POFV=plating over filled via 意思就是树脂塞孔磨平以后再电镀盖帽铜(CAP plating)
    VIPPO = via in pad ...

感谢分享,

欢迎交流沟通

网友:
    谢谢普及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