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狗怎么删除某个器件的Pindelay?

楼主(2023-11-07):
请教各位大神,我知道怎么导入、导出pindelay

可是我导错了pindelay,要怎么删除啊?

网友:
    重新导入新的pindelay可以覆盖

网友:
    直接去Constraint Manager 去刪掉即可

网友A:
    Constraint Manager 直接删除就可以,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raint Manager 直接删除就可以,很简单的

怎么删啊?一个一个pin按个删除吗?

    clear是灰色的,好像只能改成0mil

网友(2023-12-11):
    这里可以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