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5和DDR4的PCB设计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1-08):
    DDR5和DDR4的PCB设计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DR5不需要绕等长了,很多都在package里面做等长匹配了。然后电源好像做了精简。最后,好像地址线不需要参考电源了,要参考地信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DDR5不需要绕等长了,很多都在package里面做等长匹配了。然后电源好像做了精简。最后,好像地址线不需要参 ...

    那我怎么看到很多ddr5还是绕等长的,为啥说不用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我怎么看到很多ddr5还是绕等长的,为啥说不用绕了

    可能是GDDR5... 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