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压计组装后压力传感器二次标定方法

楼主(2023-11-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用的什么传感器

网友:
    气体检测,传感器

网友(2024-03-12):
    在机器的气压传感器同一气路上外接一个气压表,如果传感器读出来的值和气压表差不多就不用校准,如果差异很大要不要考虑检查一下传感器的密闭性?或者是否传感器自身误差就比较大,自身误差大满足一定线性关系的话就要做适当软件补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