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cb的外形公差一般是多少?

楼主(2023-11-09):
    请问pcb的外形公差一般是多少?有没有统一的标准?±0.1mm?±0.15mm?±0.2mm?还是要板厂实际的控制能力?谢谢。

网友A:
    好的工厂能±0.1mm,一般的±0.15mm

网友(点评):
這應該"只是"CNC撈邊成形的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工厂能±0.1mm,一般的±0.15mm

    多谢多谢。

网友:
    ±0.15普遍能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