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定位一块长方形或者正方形板子中心点?

楼主(2023-11-09):
    请问如何定位一块长方形或者正方形板子的中心点?

网友:
    先把左下角设置成中心点,再输入板子中心的坐标作为中心点

网友:
    好像只能自己去算吧,软件没这么智能,跟做封装不一样

网友:
    坐标法计算是一种,7 Y6 Q; J; t+ q9 I7 w
    另外可以将走线改为任意方向。连接对角线,然后将圆点捕捉到交叉点即可

网友(点评):
是輔助線.

网友:
    连接对角线,然后捕捉对角线的交点,这个比较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