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检测电路

楼主(2023-11-10):
    在用示波器测量光电二极管电流经过运放转换放大后的波形时,总会出现一个50Hz的信号,幅度每次都不一样,有时候1-2V,有时候20mV,和电路板摆放也有关系,动一下就会变。
    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和示波器接地有关系吗

网友:
    1  看看硬件接线
    2  看电路图,根据器件等候测
3  焊接虚焊
    4 看测试线

网友(点评):
厉害。这些动作在拿到PCBA时候就要做。

网友A:
    50Hz,怎么和市电的频率一样,耦合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Hz,怎么和市电的频率一样,耦合了吧

应该就是市电的耦合,但是找不到解决办法

楼主:
    用ADC采样,有50mV的工频干扰,用带通滤波滤掉?

网友:
    很有可能是你示波器是两芯或者三芯插在了没地的插座上,如果是这种情况你的待测产品是有开关电源就会出现类似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