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的芯片下面可以铺CPU的核电吗

楼主(2023-11-10):
    DDR的芯片下面可以铺CPU的核电吗

网友(点评):
假如您的電源層和地層夠多, 當然可以. 用地隔開所有層面, 在兩地層中間另加一層電源. 若不行請打消這念頭.

网友:
    一般不建议铺,正常DDR区域所有层只允许走DDR线,铺DDR自身的电源和GND,其他所有信号包括电源都不经过DDR区域,我一直这样做,到目前为止DDR2/3/4/5没出过问题

网友:
    最好不要吧

网友:
    一般不建议这样设计吧,除非你层很多,但是一般整板走线压力最大的地方就是DDR区域,评估走线层就是根据DDR走线来评估的,DDR的走线刚好占用了所有层,做为了一个独立的区域。不过层多的话,你核电上下都用地层隔开,是可以保证信号质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