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P片名字含义请教

楼主(2023-11-13):
PP片有106 1080 2113等,106这些数字含义是什么?有了解的麻烦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表示PP片中的玻璃布的型号,代表其PP内部的玻纤布不一样,比如7628的玻纤布相对较粗,数值较小则玻纤布较细

网友B:
    不同型号的玻璃布形态,
    同一种型号的玻璃布,含胶量不同,其厚度也不同,介电常数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型号的玻璃布形态,
    同一种型号的玻璃布,含胶量不同,其厚度也不同,介电常数不同,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示PP片中的玻璃布的型号,代表其PP内部的玻纤布不一样,比如7628的玻纤布相对较粗,数值较小则玻纤布较细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