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 仿真

楼主(2023-11-13):
    请教一下那位大佬用Hyperlynx仿真过DDR4?

网友A:
    很多教程上都有,

网友B(2024-01-14):
引用 网友A:
很多教程上都有,

    Hyperlynx 自带的实例里就有,设置好参数后 可以直接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Hyperlynx 自带的实例里就有,设置好参数后 可以直接仿真

    好的,谢谢

网友(2024-04-16):
    有什么DDR4仿真的问题,可随时交流,一直仿真DDR3/DDR4等,一直用hyperlynx

网友:
    正在学习,目前还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