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VX2.7安装后,新建PCB失败,急

楼主(2023-11-13):
EEVX2.7安装后,原理图可以用
新建PCB失败,新建PCB选择源文件新建或者接从原理图 工具->PCB生成PCB都失败,提示读取文件失败,请检查文件夹权限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求大神解答

网友:
无图无真相

楼主:
补充图片

网友A:
随便找一个PCB文件复制覆盖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找一个PCB文件复制覆盖这个

啥意思,能详细点么?
我新建项目,生成PCB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意思,能详细点么?
我新建项目,生成PCB也不行

QQ1979559170

楼主:
引用 网友A:
QQ1979559170

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