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布线规则解析

楼主(2023-11-14):
PCB布线规则解析
PCB布线规则解析
铺设通电信号的道路以连接各个器件,即PCB布线。在PCB设计中,布线是完成产品设计的重要步骤。PCB布线有些规则相关知识,用此文来和大家分享一番:
走线的方向控制规则
在 PCB 布线时,相邻层的走线方向成正交结构,避免将不同的信号线在相邻层走成同一方向,以减少不必要的层间窜扰。当 PCB 布线难以避免出现平行布线时,应考虑用地平面隔离各布线层,用地线隔离各信号线。
走线的开环检查规则
在PCB布线时,为了避免布线产生的“天线效应”,减少不必要的干扰辐射和接收,一般不允许出现一端浮空的布线形式。
走线长度控制规则
在设计时让布线长度尽量短,以减少由于走线过长带来的干扰问题。对驱动多个器件的情况,应根据具体情况决定采用何种网络拓扑结构。
阻抗匹配检查规则
同一网络的布线宽度应保持一致,线宽的变化会造成线路特性阻抗的不均匀,当传输的速度较高时会产生反射。在某些条件下,可能无法避免线宽的变化,应该尽量减少中间不一致部分的有效长度。
倒角规则
在PCB布线时,走线拐弯的拐角应避免设计成锐角和直角形式,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辐射;要求所有线与线的夹角应大于等于135°在走线确实需要直角拐角的情况下,可以采取两种改进方法:一是将90°拐角变成两
器件去耦规则
在印制版上增加必要的去耦电容,滤除电源上的干扰信号,使电源信号稳定。
3W规则
为了减少线间串扰,应保证线间距足够大,当线中心间距不少于3倍线宽时,则可保持70%的电场不互相干扰,称为3W规则。
地线回路规则
环路最小规则,即信号线与其回路构成的环面积要尽可能小,环面积越小,对外的辐射越少,接收外界的干扰也越小。
屏蔽保护
对一些特别重要,频率特别高的信号,应该考虑采用铜轴电缆屏蔽结构设计,即将所布的线上下左右用地线隔离,而且还要考虑好如何有效地让屏蔽地与实际地平面有效结合。
走线的谐振规则
主要针对高频信号设计而言,即布线长度不得与其波长成整数倍关系,以免产生谐振现象。
转深圳节多邦

网友:
    您好,我是专业PCB厂家主打FR-4、多层板,中小大批量生产 ,样板可做12H、24H、48H加急, 4层板可做24小时加急发货,欢迎各位砸单!联系电话;19876163190;柯,微信同号;如有打扰,敬请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