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10G信号有必要仿真吗

楼主(2023-11-14):
10G信号有必要仿真吗

网友:
没有吧,我16Gbps的信号都不仿真

网友:
不用,直接用 仪器测

网友:
还是看经验,处理不好会出问题的

网友(2024-11-21):
如果走线距离很短,没有异常布局布线,不需要。如果走线距离很长,比如有背板之类的,最好仿真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