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仿真] SIWAVE阻抗扫描仿真

楼主(2023-11-15):
siwave的阻抗扫描仿真是否会考虑焊盘的影响 ?如果不考虑,应该怎样做才能加入焊盘对阻抗的影响?

网友:
    那个就是纯截面图来算,最好就是用TDR仿真向导来仿,会考虑焊盘的影响

楼主:
    请问TDR仿真向导指3D layout还是siwave里面的工具

网友:
    SIwave里面Simulation选项里面有TDRwizard...
    Configure and execute TDR simulation for signal ne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