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载流计算里面的铜厚

楼主(2023-11-15):
    想请教一下,计算PCB走线载流能力的时候,铜厚用的是完成铜厚还是基铜的厚度?谢谢!

网友:
    你这个问题很专业
    请示和敷铜的厚度相同,

网友:
    肯定要以完成为准了

网友:
    您好,我是专业PCB厂家主打FR-4、多层板,中小大批量生产 ,样板可做12H、24H、48H加急, 4层板可做24小时加急发货,欢迎各位砸单!联系电话;19876163190;柯,微信同号;如有打扰,敬请原谅】

网友:
    用完成铜厚可靠一点。主要是内层,完成铜厚要比基材铜厚少一点。例如,IPC2221 6.1的表格里,规定了1OZ条件下,完成后的内层铜厚最小为24.9um,和34um有不少差距,当然那是最小值,具体以实际铜厚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