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是否一直存在铜皮对没走线的带网络通孔管脚是不起作用的BUG?

楼主(2023-11-15):
比如通孔器件管脚是普通走线没有安规要求,但是周边铺的顶层铜皮和内层铜皮都是680V的,所以针对内外层的铜皮距离插件间距分别为:
TOP:4mm ,PWR:3mm, 但是设置好的内层PWR间距 不走3mm,走的是默认间距规则的0.254mm。说白了就是因为内层的通孔管脚
没有走线;如果你在该管脚上走一点点线,那么就会正常按照3mm避让。所以猜测铜皮对没有走线的通孔管脚是不起作用的,这是一个bug吧?

网友A:
    孔类是属于MULTI 层  不属于内层 也不属于外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类是属于MULTI 层  不属于内层 也不属于外层

那如何设置呢,如何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类是属于MULTI 层  不属于内层 也不属于外层

    如果是不属于内外层,那为什么设置的外层起作用,但是内层不起作用?

网友:
                       HV
    OutSideMultiInner
    非HVOutSideX
    Multi
    InnerX
    First Obj: (not OnMid)and  InNetClass('HV')
    Sed  Obj:     (not OnMid)  and  (not InNetClass('HV'))
    Constraints:

                       HV
    OutSideMultiInner
    非HVOutSideX
    Multi
    InnerX
    First Obj:  OnMid and  InNetClass('HV')
Sed  Obj:    (not InNetClass('HV'))
Constraints:

                       HV
    OutSideMultiInner
    非HVOutSideX
    Multi
    InnerX
    First Obj:   InNetClass('HV')
Sed  Obj:    OnMid and (not InNetClass('HV'))
    Constrai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