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新手学仿真

楼主(2023-11-15):
    一直没有接触使用过仿真,cadenceallegro都有仿真工具,他俩有什么区别,用哪个比较合适?
作为新手,有没有可供仿真学习相关资源、书籍,还请大家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
    ansys 仿真套件强大,且准。其它软件仿真都参考ansys的

网友A:
    先配台内存256G,CPUi7以上的电脑吧。你才能一边看书一边玩仿真,不然你就是在看天书。书上说的什么你都不知道。

网友:
    要搞就搞i9的,免得一直在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配台内存256G,CPUi7以上的电脑吧。你才能一边看书一边玩仿真,不然你就是在看天书。书上说的什么你都不 ...

有推荐的书籍吗?

网友:
    加油,其实工具都是次要,主要是你学习的心态。

网友:
    先买了再说

网友(2024-11-25):
    加油,其实工具都是次要,主要是你学习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