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小知识] 辐射骚扰整改思路及方法:工字电感VS屏蔽电感?

楼主(2023-11-15):
    既然已经说到了磁力线分布,顺带说一下工字电感与屏蔽电感的不同之处。

利用右手螺旋定则可以很方便地判断磁场方向, 而分析两种器件的物理结构可以很容易画出它们的磁力线分布。

    屏蔽电感等效于一个套上铁氧体外壳的工字电感, 其与工字电感的磁路不同,它的铁氧体外壳极大地限制了磁力线的分布范围,同样条件下干扰和辐射要比工字电感小得多。
    工字电感的磁路只能经由空气形成闭合的磁力线,磁力线将在周围很大一部分空间范围分布,容易导致干扰和辐射问题。
    工字电感之所以没被淘汰,其一是因为价格低廉,再者因为磁路上的气隙非常长(空气),即使流过大电流也不容易饱和,因此工字电感往往感量可以做得很大,而屏蔽电感感量一般很少上mH级别,又因为比较封闭,散热条件不及工字电感,综合看来,它们一时间也难分高下,具体使用谁,完全取决于工程师的取舍。
    这里提到的两种电感都属于屏蔽电感,上图中的左图是全屏蔽型电感,右图工字形电感也叫半屏蔽电感,还有一种应用越来越广的功率电感是一体成型电感;一体成型电感的制作流程大致如下图a所示,将绕制好的线圈埋入装有金属磁性粉末的模具内,用机器压铸磁性粉末,直接成型,即为一体成型。由于一体成型电感是全封闭结构,线圈是整个埋在磁材料中,所以一体成型电感具有良好的磁屏蔽性;3种电感的电磁性能仿真对比如图b所示。

    图a 一体成型电感制作流程示意

    图b 三种电感的辐射强度仿真对比
    目前,比创达公司原厂开发了多个系列一体成型电感,部分产品的参数信息如图c、图d所示,欢迎垂询!

网友:
    在实际的线路图中差分线对上的网罗如滤波器,应如何分析其频率响应,是否还是与分析一般的二端口网罗的方法一样?